七彩虹 C.915PD2 主板 跑C5

楼主(2009-05-11):
这块主板有时候代码能跑过去,有时候不亮代码跑C5 有时候还01  是不是BIOS有问题呀,请各位老师回帖

网友:
你把北桥压到起看看每次可以不首先看看是不是它空焊引起再次研究下CMOS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BIOS有问题
一般不会出现时号时坏的故障,LZ重点检查NB是否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