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主板的南北桥焊锡熔点都是一样的?

楼主(2009-05-11):
我是新手最近才开始加焊南北桥的工作,我原先是用850加焊南桥没有对温度的精确掌握,这几天做了个东方神炉配了带PDI的温控器发现主板加热到170度是(温度探头在主板上靠近桥的位置)桥就可以移动了不知道是不是带铅的板子都是这个温度呢,还有无铅的板子温度应该是多少呢?高手指点。
主板

网友:
锡的熔点只与有铅或无铅有关

网友:
来自: 上海
你的温控可能不是很准哦,有铅锡球的熔点183度, 无铅锡球的熔点217度 。厂家不同可能有点区别,但是不会很大。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