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精英L4IBMGL 跑怪数

楼主(2009-05-11):
我的精英L4IBMGL 主板跑C1 C3 01 02 07 后就循环是什么问题啊!我换了好几个i/o不行也刷了精英官网的bios还是不行啊!我都吧!网卡芯片拆了!不行啊!求救啊!!!!!!
芯片

网友:
有跑码证明了BIOS的数据已经传输到CPU啦,C1 C3 只不过是内存自检不过然后才出现的.你仔细看看内存供电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再用酒精进行清洗一下或者用镊子刮一下内存槽的针脚.不行换一条新的内存试试...I/O...网卡...与内存好像不大相近吧?

网友:
仔细看看IO到南桥之间有没有PCB板断线,既然你说换了几个IO了如果型号没搞错的话就看看我刚才说的地方还有就是CMOS电路,也有供电不正常引起的包括CPU供电我曾经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9-11-08):
把IO芯片换掉

网友:
你查下到I/O的时钟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