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开不了机

楼主(2009-05-11):
按一下开机健风扇转十多秒就自动掉电,同时屏没有什么显示,也没有报警声。CPU供电和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电流到多少。可能是少什么电压没起。这款机器是AMD的CPU吧,也有可能座子虚了

网友:
应该是自检不过,看看内存检过去了嘛?如果内存不过他也是自动断电

网友:
6150重焊下

网友:
显卡BGA啦,加焊容易返修

网友:
那位有这个本子的电路图没有呀,能不能上传一份呀。急需!!!!!!

网友:
权楼主还是不要修了,这个机器修了也是白修,到时候客户还的找你
要修的话,换显卡,南桥,还有CPU散热器(要换新的啊,长管的)

网友:
这个和V3000有点像,北桥比较多点。

网友:
这种显卡..最好换新.能使上一段时间.要不然..不到一月准返..

网友:
是啊,如果是AMD的,最好换新北桥。不然保证返修!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