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修过MS-7123主板不过内存档C1

楼主(2009-05-11):
请各位师傅进来看看,MS-7123,档C1不过内存,时钟,电压都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换个插槽如果还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它只有一个桥的,压过了没起作用,而且内存是CPU控制的

网友:
测试一下CPU座 它虚焊的话 也可能挡C1

网友:
建议你去原创区看看,版主的关于MS板子的一些通病!好像有这个型号的问题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