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MEMID 怎么不能检测ATI9100

楼主(2009-05-11):
R3 R5 R6都试了 都检测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换了主板 硬盘都不行,请版主看看,谢谢
硬盘

网友:
9100是R200的核心,上述程序不支持。

网友:
要用R6XMEMID的那个程序!

网友:
谢谢版主,现在有几块花屏的用什么软件可以检测

网友:
ATI9000 9100 9200 9250可以用R6XMEMID测试,或者相对应的版本软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