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在开机的时候有彩色的小点

楼主(2009-05-11):
七彩虹7300GT在开机的时候有彩色的小点,,, 进系统之后就正常了。玩游戏什么的也没问题。不知道这种彩色的小点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gpu虚焊,还要显存有问题,就不要修了,显卡都用不两年

网友:
显存编号是多少?

网友:
显存的问题,特别是三星的显存有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是BC14/12的显存最好全部换掉。这样才可以用得住

网友:
只要是06xx  日期的  三星bc12或bc14的显存  出现再少的花点 ,基本上都已经全部挂掉

网友:
我有几片76GS的显卡,也出现了小花点,并有个别字符错乱的情况,用mats测试,每区都是写错误~~~已加焊过核心 ,无效

是三星的3代显存,BJ12的,不知道这个系列也有批次的问题吗?

网友:
显存坏了,只能全部换掉。

网友:
bj12的 相对而言  花点的  还是少些的

网友:
有软件的话最好测试一下,这样才好确定结果!MATS测试一下吧,三星的显存容易坏,通常有小花点基本显存全坏!

网友:
显卡显示芯片虚焊

网友:
大哥啊,有代用的没有, 还有多少钱一颗,我有一百多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P-14

我不都告诉你了吗用现代的HY5RS573225AFP-14

网友:
我这10多片7300GT也是彩点,七彩虹的

网友:
TB上倒是有此DDR3的显存卖,不过价格很不好,你手头这么多卡可以和
他们谈谈呢,如果价格谈得好的话多买点,这里的XD肯定需要。

网友:
显存有问题,七彩虹7300GT很多都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