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LC/D865PESO 故障

楼主(2009-05-11):
INTEL D865GLC/D865PESO 故障C6,C7,不过内存,但点复位针,故障和原故障一样。
现在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Intel

网友:
C7 是显示键盘部分错误 你看下键盘旁边的跳线 不过我也有碰见过IO出问题导致代码跑C7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