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发现一问题

楼主(2009-05-11):
不同的用户组拥有权限是不一样的 一般都是从低到高权限也就越来越高 为什么初级维修员会拥有150的权限而后面的维修员也不会超过100的权限 都跟荣誉斑竹的权限一样了 是管理员故意这样编辑用户组的么?

网友:
是从VIP转过来的初级维修员,保留了原有权限。这个不是什么错误。

网友:
哦 还以为论坛出错了呢  那是不是所有只要达到初级维修员都拥有150的权限 不仅仅针对VIP转换过来的维修员?

网友:
回楼上,不是的。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你现在不就是150的阅读权限吗。

网友:
现在已经全部更正了。级别越高,阅读权限越高 ,多谢楼主指出问题

网友:
现在评分的规则也改变了,,威望加不了了,最多只能加减5经验值?

网友:
威望 什么级别才能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