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不了机的问题

楼主(2009-05-11):
我朋友有一台AMD2500+ 主板忘了是什么牌子了
512内存,128M独显。crt17纯平。
问题是按正常关机,主机不会自动断电,强制关机
开机时都要扫硬盘,系统换了N次都不行。后来换了一台显示器,就可以
大家说是显示器的问题吗?那显示器出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关机跟显示器没有关系吧.

网友:
遇到过不能关机的问题,但想不通跟显示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
汗,真是千奇百怪啊。

网友:
是不关显示器的,好奇怪。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最多还是软件

网友:
在运行里面,调试就好了。这个与显示器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好奇怪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呀.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努力学习.

网友:
先从做个系统 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有这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换了显示器就好了的话,那只能联系到显卡了,要么就是系统的问题,重做

网友:
先排除一下软件的问题,,有可能运行的某个程序导致的吧,,
在不就可能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一个笔记本碰到过这个问题,是主板上的故障,因为还在保直接换新板了。我觉得和显示器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2009-09-24):
不可能吧
是不是你把BIOS还原出厂设置啦 而你不知道啊

网友:
应该不管显示的问题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跟着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