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雷击后出现问题,请大家协助判断

楼主(2009-05-11):
故障现象:不加电,指示灯不亮。
测试过程:
1:没有烧保险,检测一次电源输出正常,二次电源+5V输出正常,开机电压只有1.5V。无更换了一块相同的电源板,测试开机电压可以达到3.3,但是还是不通电(只更换电源板不通电)
2:只更换驱动板,还是不通电。
请帮忙看看。

网友:
如果是都换呢?

网友:
都换使用正常

网友:
或者这样说,雷击的范围很大,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损坏了。
但从维修的难度与维修费的收益来看,没有很丰富的经验,建议驱动板直接换了,不要修,毕竟难度较大,现在液晶便宜,收费不高,要讲求效益啊,当然,从掌心的角度,那肯定是千方百计都想办法修了。
个人角度建议,就是修好电源板,驱动板板必要时改板。

毕竟电源板的维修难度小一点,雷击的话,注光电耦合器,TL431取样IC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