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好坏判断

楼主(2009-05-11):
怎么判断南桥好坏啊,,,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
拆掉集成网卡,声卡,打PCI A14脚对地值,小于50,南桥坏或短路

网友:
那PCIA 14脚是什么啊??我是新手。。别笑哈

网友:
论坛的新手专区里面有个主板测试要点,你看看pci的测试要点可以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体档量测pci上的ad信号看有无短路或二极体偏小

网友:
对论坛的新手专区里面有个主板测试要点,你看看pci的测试要点可以

网友:
USB接口也可以吧!!

网友(2009-06-19):
PCI   A14脚是3vsb

网友:
测南桥旁边的供电滤波电容,看看是否 两边对地短路。如果有南桥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