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F4939主板有时不亮还死机

楼主(2009-05-11):
华硕A8N5X的主板
有的时候亮,有的时候不亮。放半个小时重启肯定不亮。CPU的电压和内存电压都正常怎么修啊?
请教各位大虾啊。小弟刚学半年维修。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了,加⊙﹏⊙桥试下

网友:
多是虚焊了

网友:
加焊北桥,Nv的大多是BGA虚了

网友:
看下电池  看下跳线正常不  然后再去弄桥

网友:
电池跳线正常,桥加焊过。对地阻值都没有问题。非常确定。

网友:
不亮的时候是什么故障特征?
不上电?不复位?不跑代码/
还有就是,不一定你加焊过桥,就肯定桥是好的。空焊厉害的情况下甚至需要取桥重新植珠

网友:
不亮的时候也会复位,小卡是50不显。我用对地阻值的设备测量过。确定桥没有开路。奇怪的是复位了也不亮。
CPURST#有跳变。电压正常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