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电池换了也没电保存不了COMS

楼主(2009-05-11):
一款旧奥美佳主板845PE,故障表现为:电池没电,换了三块新电池还是不存电,COMS保存不了,怎么回事呢,从哪里下手修?最好是弄个图,说明一下哪个部位修?

网友:
把BIOS撬出来擦擦试试,我是这样搞好一块的。

网友:
先这样 刷个BIOS 在说 2步 换IO  基本到这2步就好了 在不好 就是SB 的事  对了 看看 电池接口有没有生锈的 注意一点 COMS 跳线帽 的针 看看氧化和生锈。。就这些问题肯定好了 必须的

网友:
查CMOS电路小三极管电阻电容...

网友:
,,coms电路连接的元件都查一下,跳线帽是不是接触良好

网友:
看看BIOS电路上的小元件。。如果没有坏的。。那就是SB的事了。。。。

网友:
CMOS电池一般都会经过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或者是复合二极管,再接到跳线位置,,,所以你可以测一下当中的电阻跟二极管有没有问题。。要嘛直接更换这两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