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MCP55-AM2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09-05-11):
七彩虹 MCP55-AM2  主板没有复位   CPU没有供电   不知道怎么入手了

网友:
CPU没有供电和时钟不会有复位,先把CPU电压修出来吧。
NF的桥容易虚焊,你可以测试一下压桥看故障现象有没有变化。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
不要只局限于CPU供电,把板上所有的供电都检查一下
内存供电,VDD_2.5不正常,都会影响CPU供电

网友:
先看 3.3v 1.5v有没有, 在看看内存的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先量测主板1.5v,2.5v.1.25v,3v,5v是不是正常,还有时钟是不是正常

网友:
内存 时钟 都正常  测得PCI-E 没复位

网友:
先吧 CPU 供电修出来 在说 查查 内存供电正常吗 换 电源 IC 啊  哥们

网友(2009-07-16):
今天也接到一块跟你一样的板,型号差不多。。问题类似。。CPU不供电,初略测量一下管,主内存供电正常,,之后用手压北桥,再点着CPU有供电了,跟着吹了一下,,OK跑马了。。。。。不过不稳定,开始是都正常,放着不动一两个小时又恢复原来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