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  屏幕闪动有哪些原因啊(有新的发现)

楼主(2009-05-13):
大家讨论一下  屏幕闪动有哪些原因  最近修到一些这样的
就是在白色背景下 可以看到屏幕闪动 不很明显 频率很高 不是闪黑 似乎是灯管在抖动
有的机器是一直 但是有的是刚开机一会闪    一段时间后慢慢变就正常了
 宏碁 19宽屏比较多 最近优派也遇到一些 和宏碁1916是同一块电路板
原来人家劝我 这种现象客户一般不会在意 不用管它
但今天我决定找出原因 下班前就拆机看了看
刚开始我以为是电源部分滤波不良  于是将电源板上电容换掉一些新的 故障依旧
今天写到此 半夜一点了  明天去换电源板 和灯管试试 也想到可能是灯管的线老化
再把结果写出来

网友:
楼主说的这些牌子的显示器,我遇到的都是12v电容坏 了。高压板供电不稳定屏闪

网友:
谢谢二位的参与
不过今天发现另一个问题 还是那台机器  我用通用高压条代替时 灯管一闪就灭
用一块全新的飞利浦电源高压一体板加上去  也是一闪就灭 但是换上其他外接的四根测试灯管  就没问题
但是把原来的电源板安上去接原来的灯管    除了屏幕有一点闪以外  亮度正常
难道灯管和高压条也“不兼容”?
我猜想是不是原来高压条的功率大些 现用的的高压条和高压板带不动?? (期待解惑0
还有一件事情 前段时间修的宏碁的1916 (网吧机)黑屏 手上有一批同型号的电源板
直接安上去了后就亮了  当时也是有点抖动 人家叫我不用管 今天那台显示器又返修回来了
有一个灯管坏了
所以我觉得 至少这个型号的显示器 屏幕抖动与灯管有关

网友:
电容坏了,刷新率高了

网友:
哈哈  最新结果
灯管不兼容是因为优派的显示器
灯管接法和其他的不一样  一般灯管是一个灯管接头上  接的是一根灯管 一根线接正极 一根线接负极 构成回路   所以普通灯管可直接用单灯高压条点亮
可是  !!  优派的灯管是这样接的  一根灯管头上 是同时接的两根灯管的正极  另一根灯管头是同时接的两根灯管的负极  所以 只有原高压板才能支持这种接法  后来翻过板看后面走线才发现的
哎  刚开始眼拙啊  没注意

网友:
是灯管问题,你试着换全部灯管,再用原高压板点。
灯管造成高压电路不对称,但原高压板的补偿电路工作。

网友:
或者用通用高压板,把原来灯管的的两根线(不分正负),接到高压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没见过两个正极两个负极并联的,只见过共用负极的,一般另一头是分开的。

网友(2009-07-21):
灯管老化还有就是电容不好了就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看看日光灯,就会明白,肯定是高压板,以前做过镇流器,主要是灯丝电流,和电源纹波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