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 不检内存

楼主(2009-05-13):
收到一块661gx-m7  内存供电 烧坏 换新后 测试各电压正常  然后加电上cpu 内存 后  内存报警 换内存不行 电压正常   换io了 不好使  刷bios也不行 精英给清华同方代工的  请教下 应该怎样解决 谢了

网友:
661gx-m7  板的图片

网友:
看看是不是U座虚了,加焊一下应该OK,我上天也遇到这样的板子,就是这样搞好的,你试试

网友:
座用灯打了 没有虚焊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导致的

网友:
既然是烧内存供电的就还是查内存这块,先打值吧。

网友:
如果内存这边正常,那就是北桥有问题咯,先查内存这块吧

网友:
看到那个鸟BIOS座就气!ECS的通病,先扔了它吧。。。

网友:
看看MCH与DIMM之间的线路、阻值是否OK。

网友:
查一下 smbclk.smbdata这2个信号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压CPU座先   我这好几块这板了  都是775座的问题  哎 ESC的座子 够受的

网友:
我也修到一块的板子一样的毛病,没修好!但我在中华维修网看到同板子有人发了通病帖子说跑C1肉果不是内存,一定是北桥!不信你可以去搜索下盖帖子!

网友:
我把北桥加焊不行 后来重做的桥的(原桥) 还是不行   座子打了 没有空焊的

网友:
老兄,换板子吧!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ok的话  应该是座子的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