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问题

楼主(2009-05-13):
问下各位,在笔记本中运算放大器是什么作用,它的好坏判断,还有它的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及两端的输入电压我也不理解,各位帮我解释下好吗?
      以前老师讲运放时好像讲的少,没有重点,现在以现好多电路图里都有运放,老师说它在电路里如果输入的都是低电平,输出就是低电平,输入的两端都是高平,输出的就是高电平,否则就坏了,它也称电压比较器,是这样吗?

网友:
你说的貌似与门

网友:
问下各位,如何判断比较器的输入的两个端,还有输入和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有什么方法

网友:
给你一篇上海交大的基本电路理论课程论文,你看看吧

网友:
在笔记本中就是做为开关使用的!!

网友:
虽然他有放大的作用,但是在笔记本里用不到,
他还有截止作用就是关闭的意思
他还有饱和作用就是导通的意思

网友:
笔记本中这个用的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