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09-05-13):
诊断卡down在
28 38 2c 1d 2d 内存
4a 52 59 显卡
60 85 90 点亮
示波器可以检查pc卡64脚 如果有波形 北桥就是好的

南北桥的电压
北桥
845mp 855mp  2.5v 1.5v 1.0v
915mp 945mp  5 3.3 2.5 1.5 1.0
830mp 815 82443x 3.5 5
南桥
82801cam dbm fbm 5 3.3 1.8
82371mb 5 3.3
显卡
2.5 1.5 1.25
内存
sd 3.3 ddr1 2.5 ddr2 1.8

网友:
示波器可以检查pc卡64脚 如果有波形 北桥就是好的
能解释哈这个吗,64脚是什么脚

网友:
插一下资料:Mini插槽的26脚是PCIRST#(复位信号脚),66脚是FRAME#(桢周期信号脚),64脚是IRD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61脚是(从设备准备好信号脚)TRDY#。正常情况下,开机后这些脚都应有高低电平跳变。(26脚用示波器测只有一次跳变),61脚跳变最明显。
所以64脚只有高低电位变化,是控制信号,用示波器或逻辑笔均可探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