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好的两块主板

楼主(2009-05-13):
1、华擎P4i65G主板不跑码,以前修过到这种型号的主板,这个主板有个设计的缺陷在内存供电电路,应该属于通病。它的内存供电是有一个431分出一个基准然后经过324运算器控制Q27进行2.5V的产生,可是Q27功率太小了是APM2030。于是量了下那颗管子,果然没输出,换掉后2.5V出来了。可是变成上电就掉电了,开始怀疑CPU有问题,于是上假负载,不掉电了。换CPU后OK。有的时候CPU会坏的,诊断卡也有可能会坏的我坏了两张了,我RP没问题的。哈哈!
2、品牌机主板开机界面是中国电信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主板,是VIA芯片组的。故障为找不到硬盘,于是上诊断卡,结果能跑码就是卡上没复位。量复位键有4V左右电压,南桥的复位应该发出了,应该是PCI和IDE的那路没过来。于是从PCI复位引脚开始跑线,跑到一个U10是一个7414门电路。量了下有供电,于是开始量各引脚,有一路输入高电平输出高电平,问题就出在这了,换掉7414。开机复位来了,至此修复。
在此谢谢自己的老师-----月饼

网友:
小许不错,技术进步不少哈.大家加油!

网友:
学习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液晶也学的有点东西了!现在在自学修本啊!修本要图纸了,慢慢来,时间放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