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00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9-05-13):
华硕Z800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能开机时电流是0.12 开机后一切正常。不能开机时电流是0.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但按键有3.3V电压 求高速指点
华硕

网友:
会不会是按键坏了...别忽视小问题哦..!

网友:
0.12是待機電流嗎?
3V 5V正常嗎?
先把一些該有的電壓量測一遍

网友:
开机触发电路出问题了,南桥内的触发器故障,或者cmos电路

网友:
我狠想问问有经验的朋友,我有个 M5N的板子 也是时开时不能开,查了很久也没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