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刚修好了一个长城电源,感到特别奇怪,所以在此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2009-05-13):
长城稍老一点奔4电源,通电检测:+5VSB正常 短接绿线,电源不工作。打开外壳仔细观察,发现R8   R9明显烧焦,卸下检查:却奇怪的发现R8    400欧姆   R9  1.1K欧姆,Q1  Q2击穿  R6  R7短路以前修过好多电器从未遇到电阻烧焦后阻值变小,我又查阅其它电源  原理图一般都是2.4K-3K之间,也有个别的是1.5K左右,但是没有是几百欧姆的,所以没办法只好换俩只2.7K电阻试试,换完上述6件后通电一切正常.
   在此向各位大侠请教:  1  电阻烧焦后阻值确实能变小吗?
                                    2  是否是有的电源R8  R9就是几百欧姆呢?

     (图纸对不上,只供参考,方便了解故障)

网友:
你这样说没有意义。即使是长城300p4也有几种版本,单是用R8、R9这样别人根本不知所云。起码你要说这个电阻串在什么地方,Q1、Q2是什么元件。

网友:
Q1   Q2是三极管13009, R8  R9两端是分别接在Q1   Q2的发射机-基极之间

网友:
Q1   Q2是三极管13009,这两个管子是主电源开关管,轮流导通工作,能持续提供电流。

大只佬 -5 看清楚人家的问题再说吧

网友:
我提出的问题是:  哪位大侠遇到过电阻烧焦后阻值变小吗?如果烧焦后不可能变小,那么接在主电源开关管13009 发射机-基极之间的电阻有几百欧姆吗?(大约在400欧姆左右)

网友:
一般不会变小,用酒精清洗后再量量看。

网友:
我遇到过,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一般多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我提出的问题是:  哪位大侠遇到过电阻烧焦后阻值变小吗?如果烧焦后不可能变小,那么接在主电源开关管13009 发射机-基极之间的电阻有几百欧姆吗?(大约在400欧姆左右)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倒没有遇到过。一般来说电阻损坏是阻值变大或开路,严重碳化可能是碳化层导电为主。这个连接BE极的电阻一般在1k以上,具体要求应该不严格,只是让绕组构成回路罢了。阻值太小不但耗电、增加推动管输出,还有可能降低主开关管的激励电流。

网友:
你可能是在路量的

网友:
回楼上:是卸下测量的。电阻我还没有舍得扔,一直保存着。

网友:
清洗后仍然是400,那原来就是400了,不排除原来用得小或者用错的可能。

网友:
电阻损坏基本上是阻值变大或开路,极少情况下阻值变小,极端情况也有击穿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