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加焊讨论

楼主(2009-05-13):
近来我常遇到南 北桥虚焊的我给加焊还是有不成功的!!!!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用风枪加焊!什么方法成功率最高????

网友:
风枪基本没戏,片子太大,受热不可能均匀,弄不好把焊盘弄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买BGA机吧

网友:
看我三丰搞定法:下面用风枪,上面用风筒,疯吹。基本能搞定一些。

网友:
我感觉如果你们搞风枪加焊的话。特别是北桥和座子最好是下面可调电炉子。上面用风枪效果会好一些。要不然会死的很惨。

网友:
风枪加焊基本没什么戏,加焊南桥还可以,要是北桥和U座就不行了,遇上无铅的话,南桥都吹不下来

网友:
想做好维修,最好购一台BGA吧,方便,笔记本大部分是虚焊!

网友(2009-06-16):
主要想问一下加焊比较好的方法!!!不换桥

网友:
加焊桥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加焊U座子,我感觉还是比较好做的。我加焊过775的座子,大概有7个左右,没有一次失手的。
设备:上加热用司登利的风筒,下加热用张先生推荐的炉子,就可以了,也用过850的风枪。焊膏一定要用好的,比如基地卖的那种。
感觉,775座子虚汗的加焊大多都能好,应该不用换新的,再说换775的座子听说成功率很低的,所以本人从来不换新的。本人修的少,个人见解!

网友:
呵呵,本人就用家里烧水的电炉,做个架子。主板南桥,U座基本都能搞定。北桥成功率低,返修率高。
显卡加焊GPU能搞好6,7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能不能把你们用的电炉上张图给小弟看看,,我也想搞个土炮啊!!!!

网友:
BGA机加焊北桥一样会挂,原因是温度太高.这可是死了十多个北桥的经验

网友:
我也是加焊过多个北桥,,都是压北桥正常跑码那种,几忽都死了!!!活的太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器是死的,设定的温度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的.我是没有经验,加焊后测北桥的电容短路了才知道挂了.

后来用温度表测试发现BGA机设定温度和芯片真实受温的差别.我现在的设定加焊可以不死北桥了.烤北桥还没找到好方法.用风枪吹经验需要多.我想找用植锡台植上珠,然后上BGA机烤珠的方法来----可能温度设定方面又要挂几个桥才能得到验证.

因为这方法随便找个徒弟就可以做到.不用自己亲自动手.

网友:
兄弟,风枪加焊不行的,买BGA机吧,现在买个中档的也就可以了。而且有好多加焊是没用的,要重新植过再焊上去才可以用的。

网友:
用8205风枪+500W加热砖,除了775座子没有做成功过(只做过一次,不知道怎么对位。)。其它基本还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500W加热砖  是什么玩意儿??那里能卖?要多少大洋?

网友:
加焊的成功率相当低,在有返修台的情况下稍好些,热

网友:
风枪根本就搞不定!如果想成功率高,最好是植球重焊。

网友:
谁说风枪搞不定 北桥单面加热我都焊好过 用的8025

网友(2009-08-02):
各位留意我发的土方法,,,,,应该在审核中~~~~~~~~~~疯狂BGA补焊法

网友:
设备要跟得上,再者就是经验了
有人拿专业返修台都搞不定的事
有人用土炮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