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

楼主(2009-05-13):
这里有图片。

网友:
你都动过那里,屏线,驱动板。屏都能导致,你得说说你修过那里,然后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
屏上少一个电压.慢慢修吧.

网友:
动过电源板。。屏线换过。屏上几个大芯片换过。还是这样

网友:
测量的时候发现EH14A  90CD6 对地阻值小,查半天,没有短路的电容。应该那些元件有问题。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二,那里短路。

网友:
先查下屏上有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