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开机报0192错误

楼主(2009-05-13):
有台IBM R60的机器开机报0192错误,求助如何解决?
求助

网友:
安全芯片与BIOS不匹配
1把安全芯片与BIOS全换了
2找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刷小

网友:
有人说摘掉密码芯片和旁边的两个电容就可以。可是我没机器试,有机器的人试下可以吗?

网友A:
我们都是换BIOS+安全芯片的

网友:
安全芯片.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