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NC51E怪问题

楼主(2009-05-13):
诊断卡-- --    IRDY灯不亮 主板各项电压均正常,有时候开机时候点几下reset可以正常跑码,关机在开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座有开焊的地方或接触不良

网友:
把BIOS座扔掉后直接焊在板上试试。。。

网友(2009-07-14):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CPU座

网友:
北桥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