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m200启动奇怪问题

楼主(2009-05-13):
据说进水了,但是打开看主板上也没有进水痕迹,就是usb和网卡插口上面有一点点。
开机键上有3.3v电压,按下开机键,有时候可以开起来,大多数时候开不起来。
这要从哪里动手呢?
主板
进水

网友:
按下开机键,97551的2脚变成低电平,但是4脚却还是3.3v

网友:
这个机器用max8743代替常见的max1845

网友:
有时候按下开机键,pc97551的4脚变成低电平,这时候就能起来。

网友:
我把pc97551引脚上抹上松香水,用风枪加热了5分钟,把南桥也如此处理了一下,现在每次都能开起来了

网友:
查断线 EC 南桥.没有断线的话.可能就有的地方还有水未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