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f1703开机黑屏故障?

楼主(2009-05-13):
前段时间有会员提到这个机型的通病问题.但没有解决,今日我也遇到此型号的机,相同故障!更换5706 加焊电感L102 以及5706相连的电阻均无效还是亮一下就黑屏(灯管确信是好的.) 此机型应该有一部件故障但网上找不到相关内容!不知哪位仁兄能够指点!谢

找不到匹配的高压包,最后更换驱动板加高压条搞定!

网友:
你在这个液晶高压板上检查到一些什么东东坏了?

网友:
如果开机亮一下,然后屏黑,但侧看有印象...我遇到过几个本子,都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更换过5706.但好了一天又坏了.另有一电感(L102)虚焊.加焊无果

网友:
坏那组5706的高压包也坏了。你测测它的输出脚阻值和没坏5706的那组阻值不一样。只能换代用高压板。然后把好的那组高压包焊下来下次遇到这个机器可以用它换。

网友:
我认为也可能跟高压包有关,要不中间的电容不会是通路,但不知好不好找这高压包.

网友:
明碁方案的高压板,9024降压单元的续流二极管不能虚焊,如果虚焊会烧9024.当然电感也不能虚焊,虚焊也是烧9024,只不过电感虚焊大家都知道。

网友:
此机型是明基的代工,单高压部分没采用9024.更明基的显示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