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能加电但不亮屏

楼主(2009-05-13):
前些时,修了一个联想旭日150,当时故障为加电指示灯亮下即灭,拆开按通病处理,加焊ADP3205 后,试机几天一切正常。交用户两周后又来返修。又是加电按指开机键,指示灯一闪即灭。拆开后,看下3025也没发现有问题。但是加焊了然后上电,待机电流为0.05A跟正常时一样,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到0.78停下不往前走。断电后用假负载,阻值卡测,CPU上的供电,时钟,复位 PG全正常。miniPCI上也全正常,内存的供电时钟也正常。插上诊断卡不跑代码。frame灯也不闪。按压北桥也无反应。

网友:
座子可能空了。

网友:
换块ADP3205试试

网友:
刚才无意中取掉CPU散热器及拔掉风扇插头。上电居然能跑代码。电流也能上到1.3A了,此时因CPU温度急剧上升而掉电保护。又将风扇插上,还是先前的故障。只要拔了风扇插头就可跑代码了。真怪!

网友:
风扇是可以转的

网友:
代码为0F是何意思

网友:
路过 学习

无边思绪 -4

网友:
这样应该是CPU座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