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2009-05-13):
一个九成新金河田电源输入过压后爆掉高压电容,更换后,能启动,风扇转,有输出。但是+12V输出电压不稳,在0.5V的范围内跳动,接一正常光驱,光驱不能工作,不知是和原因。芯片是SG6105ADZ,请高手赐教,给个思路。

网友:
首先输出电容特别是+12v全部换掉。高压电容的均压电阻有无问题?一般来说过压也不应该把电容爆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说清,是电工错将电源接错,220变成了380,一次就烧了3个电源,其他两个换了高压电容就好了,这一个就出现这个问题,我先按照大只佬的思路查查。先谢谢大只佬!

网友:
这样的故障和被雷击差不多,前后级都要查,有得你忙的。

网友:
如果不行  换一下SG6105ADZ

网友(2010-01-15):
电压不稳更换掉后级1滤波电容,2取样电路(光耦,TL431)后者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