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09-05-13):
大哥们,我修到一块板子,用可调电源查下没有0.1A左右待机输出,所以再查保护隔离电路,可是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保护隔离管,大家可以告诉我适配器电压还有通过什么方式加到后级电路吗,谢谢指教!!

网友:
笔记本板子里面肯定有保护隔离电路加主电压到待机芯片上..要是电路上都不认识.那就甭修了.

网友:
一般都是AC 经过一个保险,隔离二极管或则场效应管,给主板上其他芯片提供主供电!
慢慢跑,肯定能跑出来的。其实隔离保护跑电路狠简单的。有些板子,用眼睛看都知道隔离
保护怎么设计的。

网友:
隔离保护跑很简单的,慢跑电路吧 就是楼上说的那几个器件

网友:
应该好好学学~~再简单的也不能马虎

网友:
一般都是 二极管 场馆 保险

网友:
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吗·?
   保护隔离电路都不会找·

网友:
给你一个思路
1看上管没有保护隔离电路输也的电话
如果没有看你的保护隔离电路看待机芯片有没有工作,MOS管是好
  2如果从保护隔离电路输出的有电压可看看的系统供电是好

网友:
会不会是PCB板有问题哟!要不找找这个板的点位图看看吧。

网友:
先找到CPU供电的上管。他的D极就是接到门管的和它的系统供电,你可以倒着跑。一个表笔放上管D极。然后测其他场馆。除去其他系统供电的上管剩下的就是隔离电路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很简单啊

网友:
一般是经过保险,二极管,再经过MOS管到公共点

网友:
这个如果真是断线了,好像只能倒着跑,来推了

网友:
找这个笔记本的图纸,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你不说型号别人怎么知道 ibm
东芝[localimg=180,119]2[/localimg]
发你参考下

网友:
你不说型号别人怎么知道 ibm
东芝
发你参考下

网友:
隔离部分的电路不是很复杂,一般都在电源接口附近。

网友:
有待加强基础

网友:
沿着适配器接口跑电路  一般保护隔离都很简单

网友(2017-08-06):
最简单方法是   测量公共点电容(个头会比比较大)    或者测量上管的D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