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1404和max1632可以互相代换吧?

楼主(2009-05-13):
最近看
电路图
,发现sci1404和max1632的封装、引脚数、引脚顺序、功能、外围电路基本一样,
那这两个可以互换吧。
电路图

网友:
具体能不能代换 要实际试验才能 确切

网友(2009-08-03):
我试过。不可以。会烧板的。当初我也是看了datasheet装上去了。结果。。。。。。。。

网友:
要看那些笔记本了 IBM不行

网友:
外围线路有差异

网友:
可以。我们笔记本老师说的。MAX1631和sc1403也可以互相替换。

网友:
能找到一样的最好还是尽量找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