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满载超高,玩游戏断电

楼主(2009-05-13):
这个故障困扰我1天 ,刚开始的时候重点检测主板和电源,以为是那里的问题,因为我的风扇是新的所以排除风扇问题,但是检测半天没解决,我把CPU拿下来仔细观察,U的针脚上有一点点硅脂,擦去后按上,问题解决。。呵呵大家没想到得原因吧

网友:
我还是想不通?U的针脚上有一点点硅脂会造成接触不良还是会使温度过高?还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呵呵,所以我讨厌那些同行喜欢用太多硅脂。。。见过硅脂太多挂U的,而且常常搞到我满手都是。。。

网友:
你行 这问题 我估计干芯片老师们也没这个经验 吧  你太狠 大哥

网友:
U的针脚上有一点点硅脂会造成接触不良
还是太热了,就不通的,请教高手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