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3):
我有一个19寸SONY 不通电.经查是电源板交流那边保险坏.保险是2.5A /250V 想用2.0A/250换的可以不.还有两个电容坏啦.容量是471JK的.想问那两个保险可以换不.
电源

网友:
在提问题之前请说明下机器是哪个厂怠工的,电源是用的什么IC以及信号处理IC

网友:
不行,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
保险这个东东比较好找.到搞维修的地方随便都可以找两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