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短路已修好 看看跑的是什么这是

楼主(2009-05-13):
短路已经修好了 HP 520 开机0.15~0.28又跑0.15 在0.15 就不动了 没插CPU 内存 这款机器是不是不放CPU就跑这个啊 3V~5V 都有的 现在没上CPU呢 明天在说了
cpu

网友:
上U看看啊 电流有无变化

网友:
今天上U了 跑的是0.11直接到0.28 过15秒又到0.11这样 板子看来时没救了 板子无短路 电压也有就是不行 哎 谁修过提示下哦 谢谢 大家一定认为是CPU无供电吧 我也差过了 都有供电 我真无语了 那为高修过 提示下

网友:
哪里短路了兄弟..让大家相互学习学习..

网友:
所有的电感电压输出都是正常的吗?如果所有的电感都有电压输出,那肯定电压至少是0.6V以上的。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之前是什么短路~
对于没被人修过的板子,有时候要学会把故障联系起来考虑~
被修过的就不好说了,见招拆招。

网友:
你查一下北桥的1.05V供电有没有

网友:
以前是南桥后面有个极小C短路 3V5V对地短路 还有EC不良 电源接口边有个MOS管短路 这个短路没什么事情 在他身边还有3个MOS管有一个挂了

网友:
这就比较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