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显卡摔了一下就点不亮了

楼主(2009-05-13):
一块7300GT拆机之前是好的,拆后被客户不小心摔到地上就再也点不亮了。显卡好像没有什么元件被摔掉,刚开始我以为是27M晶振摔坏了,结果换了晶振还是不行。 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自己也对GPU和显存进行过补焊,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人为故障,还是要仔细查一下显卡上的所有元件,你可以测AD和32对总线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已测AD和32对总线没有问题,客户等不及,决定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