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有时卡有时不卡

楼主(2009-05-13):
天朗TM845GL 478主板进系统有时卡有时不卡 3-5分钟就卡一秒  排除了外设设备,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谢谢  想刷BIOS 试试的,但是没找到,有这个BIOS 的朋友帮忙传下上来 。INTEL芯片组

BIOS型号: PMC Flash   Pm49FL002T-33JC

网友:
哥,先要看你BIOS型号,在看主板芯片组的,要不刷上切也没用!~
你那么说INTEL的芯片组就多了,#77

网友:
硬盘    数据线   还有就是 电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大哥你这问题倒是经典……一般人都迷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这个问题很少遇到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
今天把集成的声卡也拆了,没集成网卡的 ,还是一样,,现在BIOS 的问题最大了,有这个BIOS 的朋友 谢谢传给我 ,...谢谢了..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