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

楼主(2009-05-13):
这段非常时期的我 又漂泊到了一处新的地方,当然了,机器肯定是少不了还是要修的.废话不想多说,只说 修的几件非常时期的转手活吧
1:IBM T43 黑屏
检修:试机发现外接显示器开机能正常进系统.用内接的屏则模糊的看不清是什么,只得拆下屏来单独点屏, 结果发现屏能亮,可是图象有很多的干扰条,不稳定.值得一说的是屏的金属边框有高压对人放电打!直觉告 诉我,此机器的屏灯管接头处有问题,只得拆开屏来检查灯管发现灯管被人换过的,不知何故,居然没有给 戴绝缘套套.等处理好这些,重新装好屏后,试机发现图象依然有很严重的白条干扰线,过几十秒钟后图象慢 慢消失.怀疑是屏的驱动芯片有问题,小心拆开屏上的驱动板发现这块电路早被人焊过,只得重新焊接一遍, 试机器发现故障依旧,在仔细查看发现驱动芯片至屏的一处排阻上挂了焊锡,小心拖去这些多余的焊锡后, 试机发现图象已经恢复正常.
重新将屏放回原机器上发现机器有时候仍出现黑屏的情况,在黑屏的时候 测试控制高压的那个3 V没有过 来,由于时间的关系,就直接从屏上3.3V处飞了一个电压过来给高压做控制电压.实际使用的效果还是很好 的.遂将机器装好,移至一旁烤机1 天无问题.
2:杂牌5200 256M显卡花屏严重
检修:上机用MATS测试发现显存4项里面有3项都出错了,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多是GPU虚焊的情况多.用BGA机 器将GPU烤了一下再上机测试发现只有一处错误,是从16~~32什么处的一段错误.由于不台确定哪个是1~15 开始的显存,这个卡的显存排列方式是单面的7字.于是在待测试结果出来的时候,就逐一短接显存的偶合排 阻.需要说明的是,当短接一处测试的时候,结果都多出一个.当短接U4的排阻的时候,结果没什么变化.这个 U4就是A区的最上的一个显存,很显然就是这个显存已经损坏.由于没有替换的材料,就将B区的那4 只显存 拆掉,将其中的一只替换掉U4在开机测试通过.由于去掉一组显存,显卡在自检的时候已经默认成128M的显 卡了,但这并影响显卡的使用,当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客户的时候,客户还是很乐意接受的,毕竟给他修好了嘛
3:客户的送来的一个WD 250G的硬盘做数据恢复
检修:询问客户的时候,客户说是由于不知道的情况下给硬盘重新分区了又装了系统,并快速格式化了硬盘
于是试着用DiskGen这个软件来恢复硬盘的分区表,发现反复可以找到9个之多的分区,实际上客户最初只有 4 个分区.后来又分了4 个分区.询问客户他当初的分区情况,他只说开始的分区C盘是大约15G,D盘20的样 子, 后面就不太记得了 但是肯定最后一个区是最大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在最后那个分区里面.新分的区由 于是用GHOST的平分模式 具体多大就不记得了.根据客户的提示就将找到的第一个分区14.5G的分区保留, 将找到的第3 个分区19.5保留,第5个分区34.5保留 将第7 个分区也就是最大的一个分区165G的这个分区 保留.再返回我的电脑来查看 发现分区的资料已经全部在里面了,除C盘打不开外,其余分区里面的文件均 可以完好的打开.

网友:
很不错能拿出来分享....

网友:
如果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加上猜测正确的话,用DISKGEN回复误分区造成的数据丢失还是很有效的。起码以前我做过的都成功了。

网友:
个人感觉用winhex手工恢复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得更快。

网友:
当然必须要对windows系统相当了解,一般不是很容易上手,上手后,使用winhex往往能达到“质变引起量变”的效果。

网友:
楼主真是强大,崇拜的眼神

网友:
楼主真高手有机会交流交流QQ393980917

网友:
学习下。。。LZ顶你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