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一体机电脑的电源板问题

楼主(2009-05-13):
接到一台松下一体机电脑,型号CF-82,没有ATX电源,开机没反应(不触发),拆开发现电源板的保险烧断并发黑,经测量发现场效应管K2842烧坏短路,手头上没有K2842,请问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

网友:
6n60,很多,耐压1000v,5a以上都行

网友:
RE: 松下一体机电脑的电源板问题(已解决)

我用K2141(600V,6A,40W)代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