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借电维修法

楼主(2009-05-14):
CRT借电维修法

遇到一台CRT,检修过程有点特殊,特借电维修。方法省略有图片自己看

网友:
基本明白你的意思了。。。以前做U盘不认盘的数据恢复时就用过,借的主板的3.3VSB

网友:
如果遇到疑难故障,甚至可以从好板取正常信号判断故障,以前在工厂做维修经常采用

网友:
学校学习的时候老师这么带过我们~

自已维修的时候很少这么做,

网友:
楼主方法不错哦,很受用。

网友:
以前也这么修过,因为维修价格当时还不算低,只是现在维修价格太低,对于CRT的  费点事的 一般用户也不同意修了

网友:
思路明白,对电路不是太了解的话,还是不敢下手,老大就是老大,佩服

网友:
呵呵,已经没怎么修CRT了,客户拿来都是给30换他一台。现在收好的也就30-50元,坏的可以卖45一台,省事!

网友:
老大修的是长城。
不知是修电源坏,还是小信号电路有问题?
不过借来的板好像不是长城的。

网友:
修的是长城,借的是七喜。行部分有故障,没短路但接行部分会保护。

这样就容易让人错误判断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引起。

网友:
小猜一下:
包包?
那些蓝色的电容?
31DF?
还是那个63V 3.3uF?

网友:
我也准备借一借来试试。应该好用。是电源的故障。。。。

网友:
能讲一讲注意事项吗?比如被借的是不是要去掉行负载等?

网友:
这方法不错,就是得找输出各组电压一样的才行呀

网友:
这个方法都管用~!!!不过有一些机子就不可以用............

网友:
传说中的飞线啊,应该是已经到了颠峰时期的佳作了,我只能看着,远远的看着了,估计短期是不能这样飞的了,现在我电路都没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呢。

网友:
传说中的飞线啊,应该是已经到了颠峰时期的佳作了,我只能看着,远远的看着了,估计短期是不能这样飞的了,现在我电路都没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呢。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只能看,我陪你一起远远的看啊,哈哈哈。
我们要多看啊,最好能越来越近一点的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