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屏线的定义

楼主(2009-05-14):
在基地买的2025L驱动板,近日得闲想装到一台“新蓝”显示器上,但不知屏线的定义,求大侠给以帮助。原机的资料附上。

网友:
偶要的是图片右边双14排28针插座的定义,这是去往屏的线。偶很菜不知道这线的名称。

网友:
你哪个好象不是2025的板呀
2025的我有但我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你可以加我QQ834913773

网友:
这屏是30针的哟,不是28针的。

网友:
这屏是30针的哟,不是28针的。

引用 网友A:

谢dcdzzz,看到你这份资料如同看到屏的出生证。
但这屏的线确实28针,从图片上的可以数出来的,这就使它无法与30P的无法对应。

网友A:
谢dcdzzz,看到你这份资料如同看到屏的出生证。
但这屏的线确实28针,从图片上的可以数出来的,这就使它无法与30P的无法对应。
引用 网友B:

有这等事

网友:
屏的7、14、17、24、25、27脚都为接地;26脚没用,你对比着看看是不是这些脚中有没有连线的呀。

网友:
30针片插双8位LVDS

网友:
谢各位大侠。
偶弄明白了,按5楼给的屏线资料在屏上找到了对应。本机从屏到驱动板又简化了几条线,待到板上只用了26条线,省略的都是VSS。

网友:
屏线的定义还是很重要的,搞得不好就会搞出大麻烦来,楼主的认真态度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本机从屏到驱动板又简化了几条线
这句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从屏上面有出来的,却没有进去的(到驱动板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