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cpu不复位的主板

楼主(2009-05-14):
一块联想电脑主板,型号C51G-M2 REV:1.0  (11007600) 故障加电无显示,诊断卡不跑码或FF,复位灯有时常亮,测量全板电压正常,上假负载侧CPU不复位(有电压)。加焊北桥后,故障解决~

网友:
c51的板,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一般有什么加焊桥.

网友:
没有复位多是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