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5200点不亮

楼主(2009-05-14):
FX5200显卡有2条AD线的对地阻值比其它的低了60欧左右,不是要加焊GPU啊,麻烦告诉下。谢谢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已经低60了,加焊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你还是割线看看是显存还是GPU得原因吧。

网友:
还是先查DC-DC电路的各项电压,然后再查AD线。

网友:
哈哈 检查各电压正常 被我吹报废了。 我太佩服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