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跑线路..

楼主(2009-05-14):
问一下.每次跑线路时,有蜂鸣声时,当万用表显示35 37 38 39 之类的值,这样子算是通吗?
求助

网友:
35 37 38 39 之类的值不算00-03

网友:
因为有些表在蜂鸣档在低于40的时候就会响,不要去听,要去看表上的数值。
PS:有响不带表短路。楼主还是到新手区多看看贴,好好学习一下。再发贴吧

网友:
与电容不要走了 与三极管注意下极性 显示是0才算通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