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快来研究下

楼主(2009-05-14):
一块磐英754针 型号:ep-8hda5ipro CPU电源IC:SC2643 驱动管SC1211S,故障是没复位,检查后发现是U没供电,电源IC驱动管都换过.故障依旧;
SC2643实测数据如下
1P-0V 2-0V 3-0V 4-0.4V 5P-0V 6-0V 7-0V 8-1.84V 9-11.18V 10-0V 11-0v 12-0V
13-0v 14-0v 15-9.82v 16p-0.37 追一1000K电阻外有3.3V电阻是好的. 17-1.68v 18-0v 19-0v 20-0v 21p-0v 22-11.09v 23-0 24-0v
外围元件查过,不知啥原因没供电,如果有结果第一时间提供.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我发现VCC1_2电压没出来,这是一由一个Q28场管S极输出的,Q28由一个LM324第8脚OUT来控制,发现正相输入为0V,并和APP01一个脚相通.追正相脚位上一个1K阻另一端有2.54V,就是不明白正相电压这里为0V,把LM324吹掉还是一样没电压,这时发现北桥着火了.用水浇灭后.再测桥的1.5V已变成3.33V了,桥穿了.就没修下去了.真的很遗憾.哪个VCC1_2修不出来.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么?

网友:
AMD的板子内存供电不好也会引起U无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我发现VCC1_2电压没出来,这是一由一个Q28场管S极输出的,Q28由一个LM324第8脚OUT来控制,发现正相输入为0V,并和APP01一个脚相通.追正相脚位上一个1K阻另一端有2.54V,就是不明白正相电压这里为0V,把LM324吹掉还是一样没电压,这时发现北桥着火了.用水浇灭后.再测桥的1.5V已变成3.33V了,桥穿了.就没修下去了.真的很遗憾.哪个VCC1_2修不出来.

网友:
楼主还真是搞笑。用水浇灭。如果北桥着火。那就没有必要测量了

网友:
把IO换了试下 不行就把CPU旁边的atpa01这个芯片换掉  我有几个板就是这个问题 换了就OK  不过一般是IO跟ATPA01这两个都坏了!

网友:
我 想知他是有火花还是冒烟了,你怎么想到用水呢?

网友:
LZ好搞笑哦,怎么没有叫消防车啊?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北桥还会着火,楼主你太牛了

网友:
VCC_1.2V没有,有可能是VCORE不正常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