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不开机

楼主(2009-05-14):
康柏N610 待机0.03 按开关不上电 底下充电黄灯闪 换了电源板 管理芯片 都不行 3,5V有 开关电压正常 从哪查起?给个思路了

网友:
EC 南桥的工作条件和开机条件 .查查啊

网友:
南桥供电1.8也有 还要查什么啊。。

网友:
先换个ec 试试看

网友:
左上角三灯有没有全亮吗?

网友:
换南桥好了已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灯亮 就一小黄灯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