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加焊

楼主(2009-05-14):
本人用风枪加焊桥!!!哎  死的太多了   在这想求助一个比较好比较详细的加焊方法!!!谢谢各位了!!!

网友:
论坛上介绍的多了,比较经济的办法是加一个预热台做下加热,上面用风枪在我看来成功率100%

网友:
几百万的机器都不敢说100%
如果土炮有用的话还要JJ干嘛?

网友:
呵呵是的 自己做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因为我没失败过,所以100%

网友:
桥问题还修干嘛  二手板才几十块 新板又在保修期内...

网友:
锡炉能派上用场吗?如果做南北桥,可以用来板的反面加热用吗/?
我想改装一下,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如果能做到整板预热,我想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我前几天买了个1000多块的破家伙,上加热有问题,于是烤坏两张板,U座的铜皮都露出来了。
昨天拿掉上加热,整板预热,用8502上加热,成功加焊两C61的桥。

要知道我可是超级新手噢。

不过我那东东是买亏的,上加热不应该买,温控根本不行,以后有要买这种土炮的兄弟可要注意了。

网友:
我这里量少所以没有买那些设备了!!!!我是用风枪先在桥座边熔些焊膏让它渗透到桥座,再从背面加焊的!!!!哎死的多哦!!!!

网友:
这里我还没学来  以后可能会

网友:
修的多了,成功率,肯定高塞。

网友:
给南北桥加焊我都是用风枪,很少失败,感觉用风枪加给南桥加焊不要放焊膏比较好,最好找个橡皮擦放在南桥上用手按住,橡皮擦有比较好绝热作用,在使用风枪进行加热,温度要控制在380度左右,慢慢旋转加热.成功在于自已对桥下焊锡融化的把握!!!

网友(2009-06-16):
回复 网友A:

兄弟用什么样的风枪啊???那个型号?

网友(2009-12-08):
谁有高明点方法?

网友:
我说的。在冬天做这个U座子。单用风枪做就不行。拆掉座子。主板就变型了。真

网友:
小弟做南桥基本上 锡炉, 100% ok!

网友:
低下再来个恒温台吧 上面拿风枪吹,,, 成功率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