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北桥上的那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2009-05-14):
华硕A8J 北桥上的那个芯片是什么 两排脚 一排7个脚 应该是外接供电的芯片 被烧糊了 看不清型号 麻烦知道的帮我看看型号 我好订 谢谢了~
华硕
芯片

网友:
A8J有图啊

网友:
华硕A8J 可是有2 种版本哦 记得其中一种 是INTEL芯片组的 还有一种是采用AMD方案的 后面这种料板我这里到有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INTEL芯片组,北桥上边的芯片是个门电路 全称是:74ACT08 我想我不用说楼主也知道用什么代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