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945pl-a v:1.1的主板重启哪里问题?

楼主(2009-05-14):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945pl-a v:1.1的主板重启哪里问题?电源换过,内存换过,显卡换过,插诊断卡一切正常,就是走到xp画面时死机重启,有时是ghost时重启,但是进到系统里了肯定重启,不知哪里故障啊,望高手指点一二吧,
显卡

网友:
我忘了说了,我还把主板用洗板水洗了一边,还是这样的故障啊。

网友:
你既然所有的件都换过,那咱就来说板的故障!
重起在主板上的故障有上百种,如果楼主懂芯片级维修自己可以先测试主板有何不良的。如果不是还是送修。

网友:
用大扇吹着看看 显卡注意一下

网友(2009-08-12):
是不是散热不好影起的

网友:
可以理解为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