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CPU 的主板

楼主(2009-05-14):
今天接一个 AM2 CPU ATI 芯片组 IO 是W83627EHG-A 的。他一上PCIE 显卡他
就在 b3b2 循环跑。就是停在b3b2 后 马上复位有跑到b3b2.我的诊断卡是 4位的。这样的现象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只要不接显卡跑马都很正常的。
有那位大哥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谢谢了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pci-e是优于内存检测的,pci-e总线问题会导致当内存代码。
建议刷刷显卡槽子,打一下pci-e总线阻值。

网友:
我发现接上 显卡之后 他的 复位电压 3.3V 会没有了

网友:
插上显卡后肯定没有。大修说的对。
你可以先测周边的电容---如果有专业的设备建议直接杀桥。

网友:
百分之八九十是桥的问题
照LSD几位的方法:清理PCI-E槽,检查PCI-E 内存供电,加焊桥,换桥